挖掘机高危故障分析!

楼主(2016-07-22):
挖掘机一般出现了些小问题,有经验的师傅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一旦出现了大问题,我们就该请教专人来解答了。比如说挖机起动不了,熄不成火这些故障问题就很严重了,我们如何解决呢?就来听机惠365分享吧

挖掘机不能起动

熄火电磁阀及起动机不工作都会导致挖掘机不能起动:

1、熄火电磁阀不工作:在钥匙起动开关打到起动位置的瞬间,熄火电磁阀的快吸线圈端应有电,松手复位后其保持线圈应有电源输入,而快吸线圈没有电;若输入完全正常而电磁阀不动作,电磁阀损坏;若输入不正常,请检查对应的快吸及保持继电器;

2、起动机不工作:钥匙起动开关打到起动位置时,钥匙开关的起动(R2)端应有电源输出。若无输出,钥匙开关损坏;钥匙开关起动端有输出到起动复合继电器后,测量起动复合继电器是否有输出。若没输出两种原因:

1)起动复合继电器损坏;

2)起动复合继电器的中点信号端有电源电压(检查中点信号端信号的输入是否与电源有短路现象或起动机中点输出不正常)。若起动复合继电器输出正常,则检查起动复合继电器输出端到起动机之间的线束连接是否完好(测量起动机端的起动线是否有电压);若以上情况完全正常,可以判断为起动机不能正常工作。

挖掘机不能熄火

当钥匙起动开关打到关闭位置时挖掘机不能熄火,请检查在钥匙关闭状态熄火电磁阀保持线圈控制线是否有电,如果没电,那么是熄火电磁阀坏,更换即可;若有电,测量钥匙开在关闭状态下其ACC端是否有电压输出(若有则更换钥匙开关)。

网友A:
若系统电压过低也会造成起动机不能起动的情况。

网友A:
若钥匙开关没有电压输出,则系统电源总开关损坏,更换电源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