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的数据块建立

楼主(2016-07-23):
AB-PLC的数据块怎么建立,我需要建立400个BYTE的数据类型,请高手们指点迷津,谢谢谢谢

网友A:
在Controller Tags下面随便输入一个变量名(记得好像不能数字开头)比如Max

数据格式栏里填上Byte<此处内容被屏蔽>400<此处内容被屏蔽>

然后从Max<此处内容被屏蔽>0<此处内容被屏蔽>到Max<此处内容被屏蔽>399<此处内容被屏蔽>就都可以用了

大概意思啊

上面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都是是中括号左,或中括号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