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模拟电压怎么换算成扭矩

楼主(2016-07-23):
比如输入5V的模拟电压伺服的扭矩为多少,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比例关系可以调节,有个参数就是扭力和电压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关系可以调节,有个参数就是扭力和电压的关系

假如我把Pr3.19设置为100那就是10V/100﹪是这个意思吗?电机额定扭矩是1.3NM那么输入电压为5V时它的扭矩是多少啊?能不能给个计算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比例关系可以调节...

 比如你设定的是5V,根据你设置的Pr3.19 10V/100%   电机实际的扭矩就是电机额定扭矩的一半,很好换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B(2016-09-21):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