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系列755变频器怎么设置面板运行

楼主(2016-07-23):
求助AB系列755变频器面板上去黄灯闪烁 ,不能面板运行,请教大侠们告诉下怎么样设置面板运行了,具体怎么改 改哪些参数呢?或者发我邮箱615851096@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A(2016-09-19):
具体你是哪里有问题,你要看面板的指示,具体查看PF750系列的用户手册。

网友B(2018-03-02):
我也刚接触AB变频器 也想求解

网友C(2018-05-22):
安右下角第二个按键,进入九宫格,切换到手动,就可以面板控制了。

网友D:
进入九宫格,切换到手动,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