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6-07-23):
请教各位大侠

电子产品主要的干扰因素有哪些

代表的是什么参数

我们该怎么样提高这个抗干扰能力

谢谢了

网友A:
干扰主要是电磁干扰,尽量远离干扰源,不可避免时候尽量使用屏蔽双绞线

楼主:
恩 好  谢谢

引用 网友A:
干扰主要是电磁干扰,尽量远离干扰源,不可避免时候尽量使...

网友B:
一切对真实信号产生影响的外在信号都是干扰。

电磁、温度、震动、超声、湿度、噪声。。。

提高抗干扰能力有两种,葵花宝典和金钟罩。

一练内功,二用护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对真实信号产生影响的外在信号都是干扰。电磁、温度、震动、超声、湿度、噪声。。。提高抗干扰能力有两种,葵花宝典和金钟罩。一练内功,二用护体。

比喻很形象,赞一个,谢谢

网友C:
强弱电分开,也是一个避免被干扰的办法。

楼主:
是的。

引用 网友C:
强弱电分开,也是一个避免被干扰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