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多传动柜报充电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6-07-23):
ABB多传动报充电故障,充电电阻好的 阻值为1.6欧姆 合闸时测量主接触器下也有电压,但是充电5秒后就报充电故障无法合闸 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查

网友A:
以前正常吗?最近做了什么导致报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正常吗?最近做了什么导致报故障的?

 频繁分合闸,出现的!前天解决了,是充电电阻接触器K2有一相触电不通了 导致充电故障!今天又出现烧充电电阻和充电回路保险了!

网友B(2018-02-01):
检查充电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