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记录时间间隔的装置

楼主(2016-07-23):
本人所做的工程项目中有一做旋转运动的部件,现需记录其每次旋转的周期,求一种可以记录这种时间间隔的装置,或者可以记录间歇运动时间间隔的装置,我在网上查了关于计时器的资料,发现普通计时器只能记录累积时间,无法记录每次的时间间隔。

网友A:
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把计时器的计时时间保存至某个存储区,以欧姆龙为例,保存至DM区。

然后用指针实现保存区域的增加和切换。如第一次保存至D1,那么下一次地址增加,保存在D2,依次递加,把各个时间段保存至这个DM区域里面。

楼主:
回复内容:您的意思是计时器还需搭配存储模块并且编程吗?

引用 网友A:
信号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把计时器的计时时间保存至某个存储...

网友B:
干嘛不用一个小型PLC呢????????????????????

网友A:
回复内容: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是有个PLC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您的意思是计时器还需搭配存储模块并且编程吗?...

楼主:
回复内容:没有现成的计时器计数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一个小型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