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版主:我在上传图片时显示size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24):
请问各位版主:我在上传图片时显示size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图片太大  最好QQ截图一下再上传

网友B:
也可以用画图工具缩小一下尺寸。

网友C:
图片容量过大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大  最好QQ截图一下再上传          ...

是这样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画图工具缩小一下尺寸。

谢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容量过大受限制

是这样啊!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