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编码器测量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6-07-24):
我用一个欧姆龙的增量式旋转编码器作为旋转台的角度测量,编码器为2000P/r,安装在减速电机的输出轴,旋转台转速为 0~5转/分钟。我编写了程序将编码器的A脉冲信号转换为角度,B信号为方向,Z信号为零位。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电机频繁开停时,会造成角度测量误差,且均为正误差。编码器自身没问题,也不存在干扰,经检查发现旋转台在停止的瞬间,会有一个轻微的摆动,这就导致某一位置的脉冲重复累计,造成角度误差,严重时每转会多出几十个脉冲。请教一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程序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最好把程序发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B:
看了你的问题,你好象对编码器不是很明白,A相和B相是互差90度的脉冲,你的程序中可能只用了A相,这样不管正转,反转,抖动,你的角度都会增加,你应当A,B相都用,用加减计数模式,怎么转都不会有误差

楼主:
以下两段程序同步运行,此程序只输出编码器每转的脉冲个数。实际运行时若旋转台连续运行,则每转的编码器脉冲个数基本稳定在2000,若中途不断开停,则每转脉冲数会大量增加。

1、角度测量

nMaiChongShu=0  脉冲数

  nZhuanJiao=0

  wait(BianMaQi_Z==true)  等待Z脉冲

  while true

    wait(BianMaQi_A==true)  等待A脉冲

    if BianMaQi_B==true     根据B脉冲判断方向

      nMaiChongShu=nMaiChongShu-1

    else

      nMaiChongShu=nMaiChongShu+1

endIf

wait(BianMaQi_A==false)

    nZhuanJiao=(360/2000)*nMaiChongShu  计算角度

  endWhile

2、复位

nZA=0

  while true

    wait(BianMaQi_Z==true)

    nZA=nMaiChongShu

    nMaiChongShu=0         脉冲数置零

    print(nZA)               输出显示脉冲数

    wait(BianMaQi_Z==false)

  endWhile

网友C:
“我编写了程序将编码器的A脉冲信号转换为角度,B信号为方向”

计数方式不对.

“用AB相高速计数方式”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D:
机械传动间隙,闭环。在末端加装磁环编码器,YC201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AB相高速计数方式,每次到Z相清零一次

好方法

网友G(2018-06-07):
谢谢分享,学习了,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