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输出正弦波信号,属于什么电路?

楼主(2016-07-24):
  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信号输出形式有:集电极开路输出(Open Collector)、电压输出(Voltage Output)、线驱动输出(Line Driver)、互补型输出(Complemental Output)和推挽式输出(Totem Pole)。

请问大侠,输出的是正弦波或者与余弦波,对应的输出电路属于哪一种?

我看了下,貌似介绍的几个电路输出的都是方波。

网友A:
开关量信号啊,能有什么电路啊

楼主:
那它所对应的电气接口属于哪一种?

我上面介绍了几种,其中有么?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信号啊,能有什么电路啊

网友B:
应该是旋转变压器

楼主:
不对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旋转变压器

网友C:
5V差分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对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应该是旋转变压...

兄弟,论坛里想打擂,可以提出。你如果知道答案,说出来叫大家学习下;你如果不知,又何必如此武断。如果是你是说是增量式编码器,你只要把接线图发出来就行,但是明确说是正弦波,而正弦波,最常用的就是RESOLVER。该部件是输入正弦波激励才会有正交的正余弦反馈信号。因而通常是六条信号线,很容易误会为增量式编码器。而编码器正式英文是ENCODER。

我们见识短,通常情况就是旋转变压器。或许你是什么高科技东西,那对工控也未必有用,简单可靠的东西才有用,你的东西不通用,坏了都没有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不对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应该是旋转变压... 内容的回复!兄弟,论坛里想打擂,可以提出。你如果知道答案,说出来叫大家学习下;你如果不知,又何必如此武断。如果是你是说是增量式编码器,你只要把接线图发出来就行,但是明确说是正弦波,而正弦波,最常用的就是RESOLVER。该部件是输入正弦波激励才会有正交的正余弦反馈信号。因而通常是六条信号线,很容易误会为增量式编码器。而编码器正式英文是ENCODER。我们见识短,通常情况就是旋转变压器。或许你是什么高科技东西,那对工控也未必有用,简单可靠的东西才有用,你的东西不通用,坏了都没有处买。

这样。。。。。。。。

网友E:
光电编码器也有正弦波信号输出的类型,不一定就是旋转变压器。

还有一种磁传感器,也是输出正弦波信号的。

楼主:
环境规格
冲击: 100克,6毫秒
振动: 10克,5-2000赫兹
保护等级: IP40
工作温度范围: -20°C ~ + 100°C(-4°F ~ + 212°F)
存储温度:-20°C ~ + 100°C(-4°F ~ + 212°F)(98%相对湿度无冷凝)
机械规格
轴径:中空 Ø12.7,15毫米;实轴:1:10锥度
轴载荷(轴向,径向):  40 N最大
轴转速:12000rpm 最大
起动扭矩(20°C):0,15 NCM(典型的)
轴承寿命:最小10^9转
电气连接:PCB连接器(连接电缆需单独订购)
重量:~200克(7盎司)
电气规格
分辨率(PPR):2048 + 绝对值 Z相
计数频率:300千赫最大。
输出电路:1Vpp
电源:5Vdc ±5%
功耗: 130 mA max.
输出电流(每通道):40 mA max。
保护:反极性和短路保护(除L电路)
电磁兼容:满足EN 61000-4-2, EN 61000-4-4
光电子寿命:最小100,000小时。
材料
法兰:耐腐蚀合金 UNI EN AW-6082
外壳:玻璃纤维环氧树脂
轴承:ABEC 5
轴:不锈钢,无磁性,UNI EN 4305
光源:迦勒二极管

楼主:
看看我刚才发的这个编码器参数怎么样。

引用 网友E:
光电编码器也有正弦波信号输出的类型,不一定就是旋转变压...

网友F: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需要正弦和余弦的信号。

一个编码器我们使用是为了把现场的物理的机械的量转换为我们能够检测、换算、处理的电气量信号,从而能够经过计算机、控制系统处理,显示出来,这是我们的目的。

请问我们实际使用中的系统、卡件、板卡能够直接处理正弦和余弦信号么?我们工控行业信号处理也就那么几项:电平、频率、模拟量、开关量了不得了,这个编码器也已经具备了上述的信号类型,那请问为什么还要正弦和余弦的信号呢?

如果处于研究学习的目的,用于理论的研究这个到无所谓,可是对于一个实际使用的编码器不去使用通用的信号制式类型,去研究另起信号,偶感觉时间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需要正弦和余弦的信号。一个编码器我们使用是为了把现场的物理的机械的量转换为我们能够检测、换算、处理的电气量信号,从而能够经过计算机、控制系统处理,显示出来,这是我们的目的。请问我们实际使用中的系统、卡件、板卡能够直接处理正弦和余弦信号么?我们工控行业信号处理也就那么几项:电平、频率、模拟量、开关量了不得了,这个编码器也已经具备了上述的信号类型,那请问为什么还要正弦和余弦的信号呢?如果处于研究学习的目的,用于理论的研究这个到无所谓,可是对于一个实际使用的编码器不去使用通用的信号制式类型,去研究另起信号,偶感觉时间浪费了。

嘿嘿,谢谢关注,我只是研究,了解这些东西。

网友G:
都不是。

楼主列出的都是增量方波信号,是单一的0或1的数字式信号。而正余弦信号属于一种模拟量输出信号,不是线性的而是符合数学正余弦规律的,它有两种,一种是一转一个周期的正余弦,属于绝对值的范畴,另一种是一转有多个的周期性的,属于增量的范畴。

正余弦信号的使用很广泛,例如我们每天乘坐的直升电梯的升降电机速度反馈,目前大部分使用的是正余弦信号输出的编码器,德国海德汉的ERN1387。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不是。楼主列出的都是增量方波信号,是单一的0或1的数字式信号。而正余弦信号属于一种模拟量输出信号,不是线性的而是符合数学正余弦规律的,它有两种,一种是一转一个周期的正余弦,属于绝对值的范畴,另一种是一转有多个的周期性的,属于增量的范畴。正余弦信号的使用很广泛,例如我们每天乘坐的直升电梯的升降电机速度反馈,目前大部分使用的是正余弦信号输出的编码器,德国海德汉的ERN1387。

解释说得好,广告做的也不错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dark19881001 都不是。楼主列...

我们不是海德汉公司的,这个ERN1387我们也从来没有卖过。帮你回答了问题,却被你说成是做广告的,,以后你别再问问题了,自己上网搜吧。

网友H:
YC050是输出相位角90度正弦和余弦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G 都不是。楼主列...我们不是海德汉公司的,这个ERN1387我们也从来没有卖过。帮你回答了问题,却被你说成是做广告的,,以后你别再问问题了,自己上网搜吧。

聊聊天,火气不要太大噢。

网友E:
被编码器坑过两次:

一次是一个方波输出的带方向信号的编码器,编码器上居然标的是A,B,Z输出,坑惨了。

一次是一个正弦波输出的磁编码器,编码器上什么都没有标,也是坑惨了。

后来都是在使用示波器才发现问题的。也提醒大家,编码器是个大坑。特别是那些没有标注型号和型号标注错误的时候。

楼主:
个别厂家的问题哟

引用 网友E:
被编码器坑过两次:一次是一个方波输出的带方向信号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