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欧姆龙求教

楼主(2016-07-24):
proface与欧姆龙PLC都是模拟没实物,怎么能够实现在Proface上控制PLC啊  可以让PLC的断电状态到通电状态   比如最基本的起保停电路 新手求教

楼主:
都是模拟 怎么能通过proface控制PLC0.00得电啊  就像WINCC控制西门子那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是模拟 怎么能通过proface控制PLC0.00得...

86,上山了

网友:
回复内容:兄弟   你这个软件是什么   触摸屏软件我有了  但是PLC 没办法模拟啊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都是模拟 怎么...

楼主:
对: 86,上山了 回复内容:兄弟   你这个软件是什么   触摸屏软件我... 内容的回复!欧姆龙啊

网友A:
你是想在触摸屏上控制PLC的程序?没有实物?这是不行的。很多触摸屏和PLC只用虚拟模拟的实现不了的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触摸屏软件做一个虚拟的按钮,地址为I0.0。你点击那个虚拟按钮,PLC软件上的I0.0就动作?是这意思吗?这个貌似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在触摸屏上控制PLC的程序?没有实物?这是不行的...

d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在触摸屏上控制PLC的程序?没有实物?这是不行的...

但是WINCC能够控制西门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触摸屏软件做一个虚拟的按钮,地址为I0.0...

但是WINCC能够控制西门子的啊

网友B:
目前实现不了

触摸屏是要有的

可以在线模拟试试

网友C:
PLC、触摸屏和工控机这些链接,都可以采用无线链接方式,具体可以参考www.diwirf.com的案例,传输低延时

86,上山了

网友:
回复内容:欧姆龙是没错  但是模拟怎么模拟呢!我没有实物可以模拟么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86,上山了  回复内容:兄弟   你...

网友D(2017-07-09):
GP4000系列触摸屏可以实现,不知道你的触摸屏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