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软冗余的数据无法同步

楼主(2016-07-24):
两台1769-L33ER的CPU

Ver20.11

使用代理商发来的软件生成的程序

下载到两台PLC后发现里面的数据不同步

(比如,用触摸屏修改其中一台PLC内某个地址的数值,结果另外一台不变)

有没有兄弟遇到同样的事情,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生成冗余的程序时,主从PLC的地址没有交换,还是我自己手动修改的

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可以实现主从的切换,就是里面的数据不会同步。

看PDF上说,两台PLC里可以运行不同的程序,那么数据交换呢?自动交换,为什么我的程序就不变呢?

网友A:
冗余程序是系统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己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冗余程序是系统自动生成的还是自己编写的?

本来是要自动生成的,但是自动生成的程序里两台PLC的IP地址没有交换(我手动改了这些),生成的其他部分(故障处理、故障调用等程序我看不明白,都没有改的)

大概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