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下KUKA机器人以太网通信机器人运动显示

楼主(2016-07-24):
请问下 库卡机器人与PC上位机通信(以太网),如何在上位机显示机器人运动图像,(上位机通信已完成),即机器人实际运动与上位机运动图像实时对应,SIMPRO可以实现吗

网友A(2016-09-09):
弱弱问下 KUKA机器人如何实现与工控机的通讯  谢谢351772148@qq.com

网友B(2016-10-14):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下 KUKA机器人如何实现与工控机的通讯  谢谢...

要向供应商买软件包。。。。要么你就走底层的通讯协议,。。。。那个好难

网友(2016-12-15):
KUKA机器人如何实现与工控机的通讯

网友C:
通过KUKA自带的底层OPC通信协议可以通信。

网友D(2017-03-03):
请问kuka底层的opc通信协议需要购买买,我用的是krc2系统,现在想实现ethernet通信,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KUKA自带的底层OPC通信协议可以通信。

请问kuka底层的opc通信协议需要购买买,我用的是krc2系统,现在想实现ethernet通信,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弱弱问下 KUKA机器...

请问软件包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E(2017-06-21):
你好,我现在也在弄这个协议,所以像请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mm523496324@163.com

网友F(2019-02-12):
楼主怎么实现和上位机通信的?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