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85PTBLW]位置控制参数写入指令

楼主(2016-07-24):
如上面,清问H103的上八位和下八位是什么啊?写入字数K2是什么意思?偏置地址K6在哪?

网友A(2016-09-17):
一个字是16位 拆开来就是高八位跟低八位

网友B(2020-09-24):
怎么没人来回答啊,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呢

网友C:
1#指轴通道编号,03是位置控制数据表区域,06参数地址,意思是指将DT32500的2个数据写入到轴1位置数据表06号参数,06参数就是位置控制移动量就是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