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柴油机的排气颜色判断其故障点

楼主(2016-07-24):
 柴油机排烟异常是现象,故障是本质,根据烟色查故障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就日常维修保养中所遇到的柴油机排蓝烟和白烟的原因和排除办法做一简略介绍。
  柴油机冒蓝烟
  柴油机冒蓝烟主要是发动机润滑油进入燃烧室所致,此故障常伴有润滑油消耗过多。
  现象: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排气管有大量蓝烟冒出,并伴有发动机润滑油消耗过多现象。
  原因1:发动机油底壳内润滑油液面过高。
  检查油面高度: 停转发动机10min左右,拔出机油尺查看机油液面高度;擦净后重新插入再拔出,再次确认液面高度。若液面过高,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
  1)更换机油时,机油加入量过多。
  排除: 放出多余的润滑油,使液面处于机油尺上规定刻度内。
  2)喷油器针阀关闭不严或烧死在开启位置,使柴油进入油底壳。
  检查:此故障常伴有冒黑烟和点火敲击声,断缸判断,断开某一缸时,排烟减少或敲击声消失(断缸时高压油管内常有回气现象),便可确定该缸喷油器有故障。
  排除:清洗调校喷油器或更换针阀偶件。
  3)冷却液漏入油底壳,此故障常伴有发动机温度过高,冷却液减少,机油变白,发动机有白烟冒出。
  检查:向水箱内加满水,启动发动机,观察水箱内是否有气泡冒出,若有气泡冒出(漏水严重时启动发动机有撞缸现象),可断定故障在缸垫、缸套和缸盖上(采用断缸试验进一步 确定故障部位),此时应拆下缸盖继续检查,若缸垫烧坏,检查可暂时结束;若缸垫良好,要对缸盖、缸套做水压试验(用3.5kgf/cm2~4.5kgf/cm2的压力作持续5min的水压试验)找出漏水部位;若水堵损坏,在不解体情况下作水压试验,注意观察缸盖缸体上各个水堵是否漏水(尤其注意侧盖内测水堵)。
  排除:更换有故障的缸垫、水堵,维修或更换缸体或缸盖。
  4)喷油泵柱塞套密封圈损坏(P型泵),或柱塞套与泵体密封不严,燃油沿润滑油道流入
  油底壳。此故障易发生在喷油泵与发动机共用润滑油的发动机上。
  检查:以上1)、2)、3)条都被排除,而发动机停转一段时间后难启动,需要松开油泵排气螺钉排气方能启动,漏油严重时,发动机无高速,可考虑是此故障。
  排除:拆下油泵在专用试验台上进一步检查并维修
  原因2:活塞环装反,油环断裂,活塞上油环回油孔堵塞,拉缸或活塞、气缸、活塞环磨损超限。
  检查: 活塞环装反,一般发生在刚大修的发动机上;活塞环装配时,端口处有标记的面朝上;端口处无标记时,内切朝上、外切朝下;第一道环口要错开做功行程侧压力大的一侧(一般发动机为右侧,日本本田发动机为左侧),各道环口错开一定角度,并避开活塞销方向;使用中的活塞环的端隙、侧隙、背隙是否超过允许值。油环是否断裂;油环回油孔是否堵塞;是否有拉缸现象;活塞汽缸组磨损是否超限(超限会造成发动机动力下降,曲轴箱废气量大,柴油机气缸圆度误差一般不大于0.063mm,圆柱度不大于0.25mm,最大磨损量整体式不大于0.20mm,镶套式不大于0.40mm),活塞与汽缸的配合间隙是否超过维修手册规定的允许值(柴油机一般不大于0.50mm)。
  排除:按规范装配活塞环,清洗疏通油环回油孔,更换不符合要求的活塞,活塞环或气缸
  原因3:气门油封损坏或气门与导管间隙超限,进气行程中,机油被吸入燃烧室。
  检查:高速运转发动机,打开气门室盖加油口,注意观察曲轴箱废气管和气门室盖加机油口处是否有废气排除,若气门室盖加油口处有废气排出而曲轴箱废气管处无废气排出,可断定为气门油封、气门或导管有问题(此故障的现象是发动机重新启动时蓝烟较多,运转一段时间后蓝烟较少);需拆解检查,导管处漏机油时气门头背面会有机油或大量积碳存在;油封质量检查:将气门杆上涂抹机油后穿入油封,手握油封使气门大头朝下悬空,气门不自动滑落者为合格(经验法);检查气门与导管的间隙,柴油机一般不超过0.25mm.。
  排除:更换有问题的气门、导管和油封(油封逢拆必换,若更换新的气门后间隙符合要求,可不换导管)。
  原因4:涡轮增压器密封环损坏,润滑油沿进气道进入燃烧室燃烧。
  检查:目测外观,增压器与进气管各接头是否有渗油现象,若有渗油现象进一步拆下增压器与进气管之间的软管,查看管内是否有润滑油,若有,则为增压器损坏。
  排除:维修或更换。
  另外湿式空虑器壳内加入机油过多,也会造成发动机短时排蓝烟,但是油底壳内润滑油不减少,此时放掉多余的润滑油,使油面保持在规定的刻度内即可排除。
  柴油机冒白烟
  柴油机冒白烟主要是燃烧室内有水,在高温下变成水蒸气从排气管排出所致;或者是没有完全燃烧的燃油变成油雾从排气管排除所致。
  现象:发动机在正常工作温度下,排气管排出大量白色烟雾。
  检查:首先判断白色烟雾是水蒸气还是油雾,伸开手掌,垂直伸入排气管尾部白色烟雾中片刻后取出,利用一观二搓三闻进行判断,一观是观察手掌上的附着物,成珠状则为水蒸气,否则为燃油;二搓是两手指捻搓附着物感觉,涩者为水蒸气,滑者为油雾;三闻是闻一闻手上的附着物,柴油味浓者为油雾,无柴油味或柴油味很淡者为水蒸气。
  若白色烟雾是水蒸气则需进一步判断是供油系还是冷却系所致,检查冷却系是否缺水,发动机水温是否过高,水箱内是否有气泡冒出,若有,则为冷却系的水进入燃烧室,具体检查方法同冒蓝烟原因1中第三项。否则可能是供油系中有水,此时拆开燃油滤清器检查,沉积物中应有水。
  若白色烟雾是油雾其原因可能是以下3个方面造成的,一个是喷油器雾化不好,过大的燃油颗粒没有充分氧化,在炽热状态下形成油雾被排出;一个是喷油过早,此时压燃温度较低,燃油喷入后,破坏了充分燃烧的条件,燃油不能完全蒸发燃烧,没有充分氧化的燃油变成油雾排出;再一个是喷油时间过迟,失去了充分燃烧的时间,没燃烧的燃油变成油雾被排出。
  排除:维修更换损坏的零件;调校喷油器和供油提前角;清洗油箱和滤清器,使用合格的柴油。

网友A:
太经典啦!这样判断准确无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