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科宏定义编译错误

楼主(2016-07-24):
布科的HMI,宏定义:

int MacroEntry()

{

if(VD100==100)

M0=1;

else

M0=0;

return 0;

}

连接宏定义失败。。。。有错误??

网友A:
解决好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2017-03-06):
宏变量要先定义,在宏代码变量窗口,右键单击,点增加变量

网友B:
这个回复栏不能插入图片

网友C(2018-01-22):
你这个要看你下面定义的原件及其属性也就是数据类型,把下面的数据定义也一起发上来才能看得出

网友D(2018-04-04):
在宏代码变量窗口中定义D100和M0变量:

在宏代码变量窗口点击右键——增加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