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模拟量模块使用问题经验分享

楼主(2016-07-24):
模拟量的数据格式为一个字长,所以地址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精度为12位;模拟量值为0-32000的数值。下面我们就看看西门子plc模拟量模块使用问题都有哪些?

方法和步骤

  1. 1、每个模拟量扩展模块至少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EM235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以此类推。

  2. 2、EM235是最常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它实现了4路模拟量输入和1路模拟量输出功能。EM235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接线方法,对于电压信号,按正、负极直接接入X+和X-;对于电流信号,将RX和X+短接后接入电流输入信号的“+”端;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将X+和X-短接。

  3. 3、当出现模拟量输入PLC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这可能是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通过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方式解决。

  4. 4、

  5. 关于EM235输入校准问题:

  6.  模拟量输入模块使用前应进行输入校准。其实出厂前已经进行了输入校准,如果OFFSET和GAIN电位器已被重新调整,需要重新进行输入校准。

  7. 5、

  8. 模拟量值和A/D转换值的转换问题:

  9.   假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0—Am(如:4—20mA),A/D转换后数值为D0—Dm(如:6400—32000),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A/D转换后的相应数值为D,由于是线性关系,函数关系A=f(D)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10.   A=(D-D0)×(Am-A0)/(Dm-D0)+A0。

  11. 主要问题:

  12. 您可以组建一个小的实例系统演示模拟量编程。本实例的的CPU是CPU222,仅带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该模块的第一个通道连接一块带4—20mA变送输出的温度显示仪表,该仪表的量程设置为0—100度,即0度时输出4mA,100度时输出20mA。温度显示仪表的铂电阻输入端接入一个220欧姆可调电位器,简单编程如下:   温度显示值=(AIW0-6400)/256   编译并运行程序,观察程序状态,VW30即为显示的温度值,对照仪表显示值是否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 分享,感谢楼主,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