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驱动起重机平移的型号选择问题

楼主(2016-07-24):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改造,一台32T的桥式起重机,大车驱动电机两个,每个6.3KW 一共12.6KW原来是接触器驱动的,现在改为变频器驱动,把电机更换为变频电机,电机极数为6极 功率不变还是两个6.3KW=12,6KW

现在我选择了一个CIMR- A B 4 A 0031 F A A

因为是驱动起重机的运行的,所以是轻载驱动,我选择了轻载控制,不知道这个型号选择有没有问题?

0031 的型号说是可以驱动15KW以内的电机的!

希望指导!

网友A:
没问题,运行机构只要变频器输出额定电流大于负载总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小了 哈    你先要确定你两个电机电流总的多少

网友C:
起重行业需要用重载HD规格的,轻载容易过载报警;

如果是重载的话,现在的规格有点小

如果是轻载的话,现在的规格是足够的

不妨自己试验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D:
规格选小了,选重载H1000系列变频器。CIMR-AB4A0031 重载输出只有24A􀀤􀀪􀀮􀀳􀀎􀀢􀀣􀀕􀀢􀀑􀀑􀀔􀀒

网友D:
起重机的大车行走属于一般重载,CIMR-HB4A0031  一般 重载额定输出电流31A, 就可合适。

网友E(2018-08-30):
变频器器选型你最主要看变频器器输出电流是多少。至少要比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大。起重行业很多时候都建议选大一个等级。

网友B:
小了    电机电流乘以1.2-1.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