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泡水还能用吗?

楼主(2016-07-24):
因台风影响,伺服驱动器、电机整体泡水,还能用吗?需要如何处理 请各位帮忙,设备买来还未一个月遭遇台风,伺服系统是台达的,有14套伺服

网友A:
伺服系统那么多,应该是流水线吧。  吹干了  不要短路就好

网友B:
清理干净水渍,烘干,不要留下死角。可以用

网友C:
正常伺服电机都有防水防火等级的!没事儿

网友D:
这个:如果无电泡水,可以超声波清洗再喷涂三防漆处理,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系统那么多,应该是流水线吧。  吹干了  不要短路就好

对的,是流水线,被洪水淹了,还有泥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干净水渍,烘干,不要留下死角。可以用

是用烘干机烘吗?麻烦指点

楼主:
小弟请求各位指导。烘干需要什么设备,在小地方。这些东西没人会弄,想弄明白。怕被厂家忽悠,厂房,设备,原料都被冲毁,已无力承受高额维修费用。望各位能指导下小弟。13809542920,不胜感激。

网友E:
将伺服板子拆下用清水洗净,如果有油渍用洗洁精清洗然后洗净,有烘箱的话温度设置50-60度,烘干。没烘箱用木板搭成盒型,用1000W的碘钨灯离开板子1米-1.5米照射烘干。电机就比较难办些,拆开用清水冲洗干净,有油渍也可用洗洁精,一定要进烘箱烘干温度80-90度。不用烘箱电机线槽内很难干的。如果实在没有烘箱,用1000W碘钨灯,将拆开的定子竖着搁起碘钨灯放底下,从下往上照射,定子顶上放个灯罩留着上面的孔通气。直至干燥。

网友F:
不要马上通电,烘干应该可以继续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伺服电机都有防水防火等级的!没事儿

 洪水冲下来淹没了好久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还有给我发短信的兄弟,谢谢你们。

我下午冲洗完泥沙,按照各位的建议先拆一台下来,拆洗、烘干看看还有没得救。

网友E:
伺服电机虽然有防水功能但不能长时间的浸在水里。注意一下设备是否有数控控制器控制的,控制器一般安装的比较高,如果没浸在水里不要拆,因为大多数的数控控制器内的数据由电池保存,如果拆板子会造成数据丢失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浸在水里了大多数数据会丢失的,所以机床在平常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备份好数据一旦丢失后还能通过备份恢复过来。没备份就要通过制造厂来恢复了。但是时间长了有些制造厂运行不良不好找那就麻烦了。伺服器内的数据一般都是EPROM或EEPROM保存一般不会丢失所以可将板子拆下清洗。祝楼主清洗后能正常运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还有给我发短信的兄弟,谢...

怎么样了,开车运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