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涡轮流量计检查线路合理方法介绍

楼主(2016-07-25):
1、液体涡轮流量计在检测电源中的滤波电容的时候,应当先将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短路一下,而且短路的时候不能用表笔线来代替导线对电容器进行放电,因这样容易把芯线烧断。可以用一只带灯头引线的220V60——100W的灯,接于电容器的两头,在放电的瞬间灯泡就会闪光。

2、用万用表欧姆挡时,切记不能带电测量。使用逻辑笔、示波器检测信号时,要注意不使探针同时接触两个测量引脚,因这种情况的实质是在加电的情况下形成短路。在潮湿环境下检修仪表故障时,对印刷线路用万用表测其各点是否通畅很有必要,因这种情况下的主要故障是铜箔腐蚀。

3、 液检体涡轮流量计修仪表内部电路时,如果安装元件的接点和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清漆,测量各点参数时可用普通手缝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以便刺穿漆层直接测量各点,而不用大面积剥离漆层。不能带电插拔各种控制板和插头。因在加电情况下,插拔控制板会产生较强的感应电动势,这时瞬间反击电压很高,很容易损坏相应的控制板和插头。

4、检修时不能盲目乱敲乱碰,以免扩大故障,越修越坏。拆卸、调整仪表时,应记录原来的位置,以便复原。 液体涡轮流量计 修理精密仪器仪表时,如不慎将小零件弹飞,应首先判断可能飞落的地方,切勿东找一下,西翻一下,可采取磁铁扫描和视线扫描方法进行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