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输入滞后的PID控制系统

楼主(2016-07-25):
现场是采用200PLC控制的加氧装置,通过PID控制质量流量计的开度实现控制加氧的量,但是由于溶解氧的滞后性,当加氧达到设定值后,反馈回来的氧气容量还会不断增加,超调百分之30左右,当低于设定值后开始加氧,但是溶解氧量下降很多,也在30%左右,有没有好的控制策略能够更好的保证PID控制的精准性。

网友A:
PID的调节通常得根据现场共况反复调整,可以借鉴一些经验来调,但无法照搬。有试过适当的加大D分量试试吗?

楼主:
没有采用D分量,D分量是调节动态误差的吧,我的现在每次震荡都是这样的,应该不是动态误差。

网上都是说用模糊控制加PID实现的,咨询西门子客服说200PLC的话增加模糊控制程序量太大,基本影响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采用D分量,D分量是调节动态误差的吧,我的现在每次震荡都是这样的,应该不是动态误差。网上都是说用模糊控制加PID实现的,咨询西门子客服说200PLC的话增加模糊控制程序量太大,基本影响使用的。

这是系统纯滞后,单P|D无法克服,只能用更复杂的串级控,不过200PLC简单系统不合适。

可设置一个提前量区间,便差在10%时不动作。

网友C:
用200的自整定功能了吗,可以用自整定试试。

楼主:
没有用自整定试呢,PID程序不是调用向导生成的,是采用定时中断的方法调用PID的,所以没法用自整定。

引用 网友C:
用200的自整定功能了吗,可以用自整定试试。

楼主:
你说的差区间如何设定,能具体说说?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没有采用D分量,...

网友D(2018-08-15):
使用PID控制溶解氧,由于存在滞后性,这里存在调节的经验问题,首先先调比例,在微分为0,积分为无穷大时候,调节一个合适的比例项,然后再调节一个积分项,如果反馈得到的速度比较快,调节准确的要求也不高的时候,直接使用积分加比例做好调节就可以,如果滞后性可以通过积分的作用调节会使之变小,积分设置越小,积分作用越大,回调时间越短,超调越少,如果积分调节之后,工作的速度还达不到要求,那么再加入微分的预判断计算,微分值越大,微分起的作用越大,但是微分判断的前提最好是在检测值的跳跃范围尽量可能小,否则会出现波动很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