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口国外设备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7-25):
我公司准备出口墨西哥设备当地电压440V 60HZ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电压不匹配的问题,目前设备电机,电器件均为国内使用的规格,即380V和220V的电机控制器等,我是加一个稳压器呢还是其他什么方法解决?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加一个稳压器吧,项目开始做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好这些东西的,之前去美国日本的设备,我们都是买220-110的变压器来工作的,设备元件都按那边的标准买的

网友B:
靠稳压器来解决出口设备的电压问题是不好的,因为不仅电压不同,频率也不同。应按设备使用国的电压和频率来选择电器和设计电压等级。

楼主:
主要是已有设备,改造太麻烦!

引用 网友B:
靠稳压器来解决出口设备的电压问题是不好的,因为不仅电压...

引用 网友B:
靠稳压器来解决出口设备的电压问题是不好的,因为不仅电压...

网友B:
直接从电源取电的电动机和接触器应采用额定440V/60HZ的规格。

需要调速的马达,可以采用国产马达但是变流装置(整流器、逆变器)输入电压为交流440V,或合适的直流母线。

控制电源选择宽输入的电源设备,如开关电源。

如果可以避免电机从电源直接取电,大部分电气可以选用国内规格。但是不要为个别电器设计变流装置,直接选择符合供电要求的进口部件就行了。

网友B:
调试需要在国内电源情况进行调试,如果配置符合出口电源的标准电源更好,不能的话必须选择匹配工况进行调试。一般可以满足直接现场应用。但是注意调试手册的出厂调试和现场调试应对电源做明确说明,并且要热校验。

网友B:
已有设备是什么意思,国内规格直接出口吗?

网友B:
那要看图纸,根据原理进行分析,才能决定修改方案。

网友B:
如果功率不大,可以直接配一个整流变压器,因为对方是60hz比国内高,380v50hz设备在60hz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在负载力矩相同的情况功率会增加20%,需要对工况进行校验,但是变压器最好在当地配套规格440/380 60hz

网友B:
上面是最简单的,国内整流变压器是1kva大概200元左右,自己算吧,不是很贵。

网友B:
加稳压器就不太好了,设备可靠性下降了。整流变压器我近30年经验,只有“立信”烘纱机,是个奇葩,烧了一台中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有设备是什么意思,国内规格直接出口吗?

对的。。。。。。。。。。

网友C:
我前年做过出口秘鲁的设备,运行正常,电压也是440V  60HZ ,首先所有电机必须改成440V  60HZ 的,因为380V 50 HZ  电机用到440V 60HZ  电压下 转速会升高,电流会增加,影响电机寿命,转肯定可以转,变频器和直流调速器应该不用换,但是到现场必须调整参数,就是电压参数和频率参数,变频器和直流调速器电压限幅值也需要调整,否则可能出现报警故障(我用ABB直流调速器就报过故障最后废了很大劲才弄好),空开断路器一类的不用更换,接触器必须更换因为吸合会有问题 而且线圈容易坏(只换线圈也可以),24v开关稳压电类 的可以不用更换,但是现场需要调整一下 保证电压输出为24v (一般都可调)。

网友C:
具体调整最好先出个 总体方案,按照方案来弄,该调整的就调整,国外项目如果出问题维护太困难了,尤其是发个件过去 时间长 费用高

楼主:
那您是怎么做的啊,假如我的电器件都换成440v 60hz 国内试机的时候怎么处理?还有就是当地两相电是多少?

引用 网友C:
我前年做过出口秘鲁的设备,运行正常,电压也是440V ...

网友D:
呵呵。。。

别人440V,60HZ,我们380V,50HZ,那怎么办呢??

我们何必在乎别人的电压和频率,我们就是使用我们的电源和频率。

按照我们的电压和频率制造的设备,只要留上一个电源转换接口,就可以走遍世界的任何角落,走上宇宙都不怕。

那这个接口,就是一个电源转换器,把440V,60hz转换为380V,50HZ.

这个接口不难吧,再不行就用个变频器啊,把60HZ降为50HZ用变频器不难吧。

网友E:
对电机、接触器线圈一类负载,正好合适,可放心使用。

网友D:
电压的不同不是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使用最普遍的变压器能够给修正过来,可是对于频率却无法修正,只能用变频一类的给调整回来。

我们普遍关心的是电压,却忽略了频率对电气设备的影响。

频率对于电气设备的影响,只要是线圈感性的负载都有影响,只要与磁路的有联系的都需要考虑,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电机的转速都变了,各种电气、传输线的阻抗值发生变化,是否引起谐振要重新计算,无功补偿也需要重新换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供电要求中对于电源的要求,频率波动在50HZ的0.2-0,5之间,而不是没有限制。

网友F:
一个变压器不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稳压器吧,项目开始做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好这些东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是怎么做的啊,假如我的电器件都换成440v 60hz 国内试机的时候怎么处理?还有就是当地两相电是多少?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前年做过出口秘鲁的设备,运行正常,电压也是440V ... 内容的回复!

不叫两相电,应该是单相电,电压245V,国内试机应该时间不长,开机影响不大,我跟你的建议是,电机换成440的试机,智能设备都影响不大,注意调整变频器和直流调速器的参数,设备到国外现场的时候调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是怎么做的啊,假如我的电器件都换成440v 60hz 国内试机的时候怎么处理?还有就是当地两相电是多少?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前年做过出口秘鲁的设备,运行正常,电压也是440V ... 内容的回复!

试机的时候对于电压敏感的原件,你可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换一下电压,便宜3kva的才不到1000

网友B:
没明白,越搞越负载,那样的系统好用吗?

网友H:
二次设备太多的话建议自带变压器440/380V,容量稍微大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图纸,根据原理进行分析,才能决定修改方案。

需要统筹优化

网友J:
直接从电源取电的电动机和接触器应采用额定440V/60HZ的规格

网友K:
电压要匹配,额定440V实际可能会高5%,我司做过印度加尔各答的项目,实际电压高出额定电压,电器运行故障,上变压器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L:
弄变压器啊    我们公司里的机器人是日本进口的   它的电压为三相200v     就是配了个变压器

网友M:
这设计总工也真够呛 这基础的问题都没考虑到吗?设备发过去使用当中出现故障 更换零配件的费用不是一般的高啊 如果使用相应的配件人家还可以自己解决 大不了报销费用就解决了 这事闹的

网友E:
看看这个照片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J:
那要看图纸,根据原理进行分析,才能决定修改方案

网友J: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N(2018-11-22):
深圳市华鑫泰电气专业处理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J:
上面是最简单的,国内整流变压器是1kva大概200元左右,自己算吧,不是很贵

网友N(2019-03-28):
引用 网友N:
容量1-1000KVA输电路方式IGBT/PWN脉宽调...

-------------------------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