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编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7-25):
请问这里的TIM011 为什么显示红色错误警告?如何解?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有TIM11 命令里写的是T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TIM11 命令里写的是T11

直接写T11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TIM11 命令里写...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问题已解决。原来不同的PLC系列指令的写法也不同,一直没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