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欧姆龙AD模块模拟量转换

楼主(2016-07-25):
有没有大神啊,现在搞得模模糊糊的,主要是欧姆龙AD模块转换程序怎么编写啊,最主要是转换的时候要运算  如 加减乘除。求解!

网友A:
假如模拟量是0-10V,分辨率是6000的话,那么0V对于的数字量是0,10V对应的数字量是6000,就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模拟量输入和输出都有一个通道在PLC的CIO区,该区可以直接读出数字量或者输出数字量,输出3000数字量的话等于是输出5V电压,具体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模拟量是0-10V,分辨率是6000的话,那么0V...

 你好  我知道是这个对应关系,线性关系,但是感觉算出来不对,你能不能发一个你写的模拟量转数字量的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假如模拟量是0-10V,分辨...

怎么发

网友B:
CP1H可以调用线性转换指令SCL。

楼主:
对: yuanle CP1H可以调用线性转换指令SCL。 内容的回复!不是CP1H系列,是CJ1M-CPU22,AD模块是CJ1W-AD081-V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CP1H可以调用线性转...

CJ系列也支持SC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