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常见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楼主(2016-07-25):
1、电动机接通电源起动,电动机不转但有嗡嗡声音 可能原因:

①由于电源的接通问题,造成单相运转;

②电动机的运载量超载;

③被拖动机械卡住;

④绕线式电动机转子回路开路成断线;

⑤定子内部首端位置接错,或有断线、短路。处理方法:第一种情况需检查电源线,主要检查电动机的接线与熔断器,是否有线路损坏现象;第二种情况将电机卸载后空载或半载起动;第三种情况估计是由于被拖动器械的故障,卸载被拖动器械,从被拖动器械上找故障;第四种情况检查电刷,滑环和起动电阻各个接触器的接合情况;第五种情况需重新判定三相的首尾端,并检查三相绕组是否有断线和短路。

2、电动机启动后发热超过温升标准或冒烟 可能原因:

①电源电压达不到标准,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升温过快;

②电动机运转环境的影响,如湿度高等原因;

③电动机过载或单相运行;

④电动机启动故障,正反转过多。处理方法:第一种情况调整电动机电网电压;第二种情况检查风扇运行情况,加强对环境的检查,保证环境的适宜;第三种情况检查电动机启动电流,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第四种情况减少电动机正反转的次数,及时更换适应正反转的电动机。

3、绝缘电阻低 可能原因:

①电动机内部进水,受潮;

②绕组上有杂物,粉尘影响;

③电动机内部绕组老化。处理方法:第一种情况电动机内部烘干处理;第二种情况处理电动机内部杂物;第三种情况需检查并恢复引出线绝缘或更换接线盒绝缘线板;第四种情况及时检查绕组老化情况,及时更换绕组。

4、电动机外壳带电 可能原因:

①电动机引出线的绝缘或接线盒绝缘线板;

②绕组端盖接触电动机机壳;

③电动机接地问题。处理方法:第一种情况恢复电动机引出线的绝缘或更换接线盒绝缘板;第二种情况如卸下端盖后接地现象即消失,可在绕组端部加绝缘后再装端盖;第四种情况按规定重新接地。

5、电动机运行时声音不正常 可能原因:

①电动机内部连接错误,造成接地或短路,电流不稳引起噪音;

②电动机内部抽成年久失修,或内部有杂物。处理方法:第一种情况需打开进行全面检查;第二种情况可以处理抽成杂物或更换为轴承室的1/2-1/3。

6、电动机振动 可能原因:

①电动机安装的地面不平;

②电动机内部转子不稳定;

③皮带轮或联轴器不平衡;

④内部转头的弯曲;

⑤电动机风扇问题。处理方法:第一种需将电动机安装平稳底座,保证平衡性;第二种情况需校对转子平衡;第三种情况需进行皮带轮或联轴器校平衡;第四种情况需校直转轴,将皮带轮找正后镶套重车;第五种情况对风扇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