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不能运行

楼主(2016-07-25):
Rslinx2.57安装后,不能正常运行。只能能在后台看到进程。

网友A(2021-08-30):
取消勾选rslinx作为服务器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B(2024-01-20):
引用 网友A:
取消勾选rslinx作为服务器选项就可以了



取消了也没用,之前都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不用,就打不开了,重装软件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