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71NLP报警

楼主(2016-07-25):
这个变频器用在施工电梯上,带3个电机。运行启动时经常会出现突然停止,变频器瞬间NLP报警闪一下然后显示界面一暗后恢复正常。如果运行时操作手柄不复位,变频器仍然启动开始运行。该故障只出现在电梯往上启动运行过程中,速度达到最大值不会出现瞬停,向下运行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电压低于385V以下以及重载运行时容易出该故障。向上启动时压降约10-15V。另一台电梯运行时电压压降差不多,但不出现瞬停故障。有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吗

网友A:
变频器瞬间NLP报警,查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瞬间NLP报警,查一下故障代码

怎么查啊,菜鸟一个,被这个问题折磨的欲仙欲死了。厂家电话打了N个了,照着来回检查好多遍了,就差没调换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