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挖钻机高温危害解决办法

楼主(2016-07-25):
热!热!热!昨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大暑节气,气温也做到了“名符其实”。全国的很多地方,大暑“搂着”高温来了。

机惠365就来谈谈旋挖钻机如何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

高温问题是我们在维修中经常遇到的故障现象,因其对机器性能及寿命影响比较大,排除起来往往有一定难度,高温问题给旋挖钻机用户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和困惑。

出现高温的原因:

旋挖钻机的高温一般分为分为齿轮箱(分动箱)温度过高;液压油温度过高;发动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俗称水温高)。齿轮箱温度过高的原因相对单纯,主要原因有轴承或齿轮及壳体尺寸形状不够标准、润滑油品不合格或油位不合适等。今天我重点讲述液压油温度过高和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高的问题。

液压油温过高:

首先说说液压油温度过高,根据液压理论及近年来的维修经验,液压油温度过高的主要原因是产热过快和散热过慢。液压泵进油管路及液压油箱密封不严、进油滤芯堵塞、液压系统管路不畅通、液压泵内部泄漏都会使液压油产生大量热量从而使液压油温度因产热过而快速升高。

液压油散热器内部通道有堵塞、散热器外部灰尘过大、风力不够、液压油未通过液压油散热器等原因可导致液压油因散热过慢而高温。下面是我们处理过的两个油温高的案例:

案例1

有一台旋挖钻工作11000小时液压油温度高,工作半小时液压温度可达80℃,如果继续工作液压油温度会一直向上直到报警。 :

检测液压泵压力、流量及变量性能都正常,液压油箱及进油管路也都未发现问题。检查液压油散热器时发现冷却风扇风力明显偏弱。

此风扇是由液压马达直接驱动,液压马达的液压油来自发动机前齿轮箱的冷却专用液压泵 。冷却液压泵或马达有问题?我们测试进入风扇驱动马达的压力,发动机转速为2000转每分时数值为148kg/cm? ,由此得出风扇驱动马达和液压泵都没有问题。

再检查风道也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以上检查可初步确定该风扇叶有问题。但是风扇叶价格昂贵(当时订货单价13000.00)又找不到置换件。我们进一步对判断进行验证,测量风扇转速为1990/分钟。于是就断定风扇叶有问题,订货更换后液压油温度恢复正常。

发动机水温过高:

下面再说说发动机水温高的问题。点火正时不准、发动机功率不足、散热系统故障都会引起发动机水温过高。在配共轨电喷柴油机以前的挖掘机上,由于液压油散热器安装在水箱冷却风的上游,因此液压油过热也会引起水温过高下面通过几个案例说明一下。

案例2

有一台日立EX200-5在做完发动机大修半年出现高温情况,而且越来越严重,到送修时已是工作二十分钟水温就报警。经过检查,我们发现发动机启动性能良好,几乎看不到烟色,也没有废气而且声音亢进有力,在低温状态和水温报警状态下满负荷工作发动机丝毫不费力。

于是初步判定发动机点火正时没有问题而且功率足够,看来问题出在散热系统!通洗水箱装机再试,没有明显效果。找了一个相同机型的水泵及风扇叶作置换试验,正常机上的水泵及风扇装上高温机试车,高温症状没有改变。

再检查水泵及风扇叶的传动效率,风扇皮带及皮带槽结合情况也没有问题。接下来再检查水泵及风扇皮带盘的动力源—曲轴皮带盘,也没有发现问题。拆下曲轴皮带盘看看,发现问题了,曲轴皮带盘的紧固大螺母是松的!拆掉螺母拿下曲轴皮带盘发现它与紧固锥套的结合锥面有明显的摩擦损伤痕迹,换掉曲轴皮带盘和紧固锥形套,试车,水温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