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d系统100号报警

楼主(2016-07-26):
请问如何才能屏蔽掉100号报警,就是参数改写的报警pwe=1

网友A:
按下急停开关---功能开关到MDI---按下offset setting软键---屏幕下的setting键,最上面第一个PWE=1改成0,然后按下RESET软键消除100号警。还有可以PWE=1消除100号警,由于参数设置的问题,有的机床按下RESET就可消除,大多数机床同时按下CAN+RESET键消除,虽然100号警消除了,但PWE=1还是可以改变参数,但关机后再开机100号显示。这个功能适用于调试,在平常机床工作时不要这么做以防不小心将功能参数改变了造成不必要故障运行或直接报警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急停开关---功能开关到MDI---按下offset setting软键---屏幕下的setting键,最上面第一个PWM=1改成0,然后按下RESET软键消除100号警。还有可以PWE=1消除100号警,由于参数设置的问题,有的机床按下RESET就可消除,大多数机床同时按下CAN+RESET键消除,虽然100号警消除了,但PWE=1还是可以改变参数,但关机后再开机100号显示。这个功能适用于调试,在平常机床工作时不要这么做以防不小心将功能参数改变了造成不必要故障运行或直接报警出错。

谢谢,要的就是reset can,调试主轴定向改来改去麻烦死了,谢谢大神

网友A:
改主轴定向参数,参数数据11.4=定位角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主轴定向参数,参数数据11.4=定位角的1°

加工中心主轴换刀定向参数4077,11.4=1度?是所有机型还是依赖每台机的主轴编码器?

网友A:
几乎所有机型,因为选择的编码器几乎都是1024的,光栅刻度1K。或者它的倍数。再精确些11.3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机型,因为选择的编码器几乎都是1024的,光栅刻度1K。或者它的倍数。再精确些11.38=1°

1024四倍频后4096         每一度就是4096/360=11.38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PS:谢谢大神无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