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保护装置的运行及维护

楼主(2016-07-26):
一、防雷保护装置的日常巡视

    防雷保护装置的日常巡视项目如下:

    (1)避雷器的瓷套、法兰无裂纹、破损及放电现象;内部无放电声,引出线完整,接头牢固;放电计数器有否动作。

    (2)避雷针有无摇晃摆动,接地是否可靠。

    (3)放电间隙有无击穿放电痕迹。

    (4)接地扁钢连接牢固,无损伤和锈蚀。

    二、避雷器的运行与维护

    (1)受潮。受潮原因往往是密封不良,瓷套管上有裂纹,外部的潮气侵入内腔而使绝缘下降。

    (2)火花间隙绝缘老化。这是在间隙内放电时从电极产生的金属蒸发物附在绝缘物上而导致逐渐老化。

    (3)并联电阻的老化。

    (4)瓷套表面污染。这将造成表面闪络和恶化串联间隙的电压分布。

    (5)端子紧固不良,造成断线故障。

    (6)固定不好,造成故障。

    (7)阀片制造质量不良,造成特性变化。

网友A:
防雷设施的钢铁件的连接处锈蚀严重的,要做好防腐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