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L32怎么设置采样频率?

楼主(2016-07-26):
之前

我们以前用的1746-L532的模块,以及 rs logix 500编的程序。它每秒钟可以给我的电脑10个数据。

现在换了新的,用的1769-L32的,它每秒钟才给我3个数据。我所有的数据传感器,电脑程序完全没有变过。

变的就是1769-L32,以及rs logix 5000下编的程序。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样才能是PLC每秒给我10个数据呢?是设置L32还是 5000里面设置

网友A:
你这个的意思看不明白啊~

PLC和电脑之间,感觉PLC只是应答的吧,你的电脑询问的频率高,应该PLC应答的频率也就提高了,还是你程序里有主动的发送命令啊。

感觉500和5000的不能通用的啊,变量结构都不一样的。

楼主:
我们的程序是从500改到5000的。已经调试通过。

现在我就是在找怎么样提高PLC的应答的频率。我们通讯方式用的是DDE,问过技术说DDE已经被淘汰了,需要用OPC。但是,我用vb6编程,opc怎么都加载不上去。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B:
只用过5000的,我也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A:
个人感觉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对不对(特此注明,不承担法律责任)

PLC的应答,是别的设备发来询问,PLC来一个扫描周期接到询问后,在周期结束后会发出应答的。

如果是定时发送数据,一个用Message指令,把要发送的数据做到一个结构里统一发出去,再就是做生产者标签,规划网络(NewWorks吧好像),设置Nat时间;

至于那个OPC和VB之类的,那我真的不知道了。

刷刷人气,希望有高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