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可以同时作为Mbus主站和从站使用吗?

楼主(2016-07-26):
S7-200可以同时作为Mbus主站和从站使用吗?

小弟现在有个需求,有颗224XP,一边要作为MBus从站被上位机访问

同时又要作为MBus主站访问另外几颗224和几颗封装好只留出Mbus访问地址的PLC(不知道内部情况)

想问一下S7-200XP这货能同时当主站和从站吗?

新手问题,请各位大神关照……

网友A:
我做过类似项目,三个CPU224xp和一个cpu222,控制屏是西门子SMART 700,我大体说一下怎么做的,CPU有两个端口,0号口和1号口,我用0号口统一和控制屏通讯,1号口做网络远程读写各plc之间通讯,如果信息交换量不大的话,你可以把一个CPU224XP 作为主站,吧其他几个PLC站的信息通过远程读写读过来,然后统一分析,做好地址分配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类似项目,三个CPU224xp和一个cpu222...

讲解的比较仔细,感谢。学习了

网友C:
这样做方案,千万别让恐怖分子知道这pLc的位置

网友D:
CPU224XP有两个通信口,一个可以做MODBUS RTU主站,一个可以做MODBUS RTU从站!

QQ149034219

网友E(2018-08-15):
可行,按描述的思路做下去就行了,注意各MBUS地址要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