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的选型应考虑的方面

楼主(2016-07-26):
中间继电器选型

中间继电器

如何选择中间继电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继电器。“科创在线”希望这篇能够帮助您的一些困惑。

什么是继电器

  继电器(Relay)通俗来说就是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由控制回路和负载回路组成在自动控制电路中,相当于自动开关。用于控制电路,保护电路,转换电路。

继电器分类

  继电器主要分为一般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一般继电器把控制信号转换成机械式动作的电磁铁和开关电气的开关构成。而中间继电器是最基本的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无触点继电器。由微电子电路,分立电子器件,电力电子功率器件组成。可以分为输入电路,电气隔离部分,输出电路组成。如下图所示就是一种典型固态继电器电路原理图:

那么如何选择类似中间继电器这种一般继电器呢?

  第一控制电压,必须清楚实际使用的控制电压,也有的称为线圈电压。一般继电器的给出的都是额定控制电压,但是一般情况是在额定电压的70-80%左右可以确保继电器动作。而继电器复位也不是说没有电压才复位。其实一般情况是低于15%就可以确保复位。所以如果控制回路有漏电压。需要考虑这个影响。而它们之间的动作状态是不够明确的。

  第二触点结构,中间继电器常见触点结构是单刀双掷结构。即1常开1常闭组成一组。通常会把这样的结构称为极。比如2极,4极,就表示2组常开常闭,4组常开常闭。在选型中必须要明确需要用到的常开常闭点个数。

  第三 电压和电流,也称为触点容量或者负载容量,其实包括了电压和电流。但是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是必须要分开确定的。要给出明确的负载电压,和负载电流才能更好的确认可以选择的继电器。另外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负载类型。这里只需要记住在感性负载下。其接点电压和电流比阻性负载下要更小。这个区别是会在中间继电器资料里面写明的。

  第四 安装方式,为什么还要安装方式的不同呢?这是因为中间继电器一般是不直接配底座的。而选型的时候选好继电器就需要确认底座型号。工控环境下使用的其实是导轨安装方式。这种底座也用的最多的。还要比如pcb板焊接底座。背面连接底座。其实这个选择其实不是选继电器而是选择底座。

  上述的就是中间继电器等一般继电器主要的选型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问题。但是有特殊要求的就需要注意。以后有时间再来叙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