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硬件接线问题

楼主(2016-07-26):
各位工程师好,接触西门子PLC不久。问题是:西门子和三菱欧姆龙基本有一个PNP和NPN的使用惯性差别,所以在脉冲输出上好像也是有差别的是吧?伺服使能等我先不管。主要是5个量该怎么接线,分别是PV,PP+,PP-,PD+,PD-.以前我用过一款欧姆龙的,应该是NPN型的,我是PV接编码器+(24V),PP-和PD-分别接脉冲输出点和方向,是可以使用的。然后我这西门子1200的PLC,我不知道改怎么样接,问过伺服厂家,他可以支持西门子的,其他的只能自己看说明书了。

网友A:
咪有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咪有接线图吗?????

已经解决,不是硬件上问题是,西门子软件需要先程序开启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