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LC的步进电机求指教

楼主(2016-07-26):
我们要做一个毕业设计,基于PLC的步进电机控制4-5个电机正反转、加速减速启停的。请问除了PLC、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源和按钮开关。还需要用到什么东西呢?

实验用24V的电源步进电机用42的可以吗?还有PLC买哪个啊,我是学生党。。

希望大家推荐一下最好能给个买这些东西的地址 谢谢各位大神了,感激不尽。

网友A:
4-5路的高速输出PLC 用国产的吧,淘宝上去淘吧。牌子货都不会便宜的。小型的PLC主机一般也就2路高速输出。24V电源和步进驱动器有关系和电机没关系。电机的电源是由驱动器提供的。

网友B:
如果不控制速度的话,不需要脉冲输出.PLC 可选择 三菱、西门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控制速度的话,不需要脉冲输出.PLC 可选择 三...

需要控制速度,我买的国产的。。

楼主:
需要控制速度,我买的国产的。。

引用 网友A:
4-5路的高速输出PLC 用国产的吧,淘宝上去淘吧。牌...

谢谢你,我买的国产的,但是接线和按钮开关还没有买。

网友C:
淘宝上买了,什么都能买到。

网友D:
4-5路的话三菱的就不考虑了,带不了那么多轴,建议用松下fp-xh系列的,本体自带6个轴。如果楼主毕业还想从事这行的话,建议你再买个触摸屏,威纶通的就可以,这一系列东西买来后不能只为了毕业设计而设计,平时也可以拿这些东西练练手,提高自己的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路的话三菱的就不考虑了,带不了那么多轴,建议用松下fp-xh系列的,本体自带6个轴。如果楼主毕业还想从事这行的话,建议你再买个触摸屏,威纶通的就可以,这一系列东西买来后不能只为了毕业设计而设计,平时也可以拿这些东西练练手,提高自己的思维

好的 谢谢你。我买回来在研究研究

网友E:
毕业设计没有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毕业设计没有实验室?

我们遇上改革,要交实物上去,要是能在实验室做就简单了。唉 倒霉

网友F:
买一套也不用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毕业设计没有实验室...

你可以向你的导师咨询一下,这样与导师沟通,毕业答辩时会比较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控制速度,我买的国产的。。回复内容:对: spir...

这个电流都不大,为了省钱的话,可以用0.5平方的线,不带负载的话,选便宜的步进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撞破烂...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需要控制速度,我买的...

恩,谢谢你的意见, 现在就等快递,到了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