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CP1H外部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6-07-26):
公司要做一个位移系统,就是把位移传感器的模拟信号传给PLC,求大神知道怎么接线和程序写法!!!

网友A:
CP1H自带模拟量输入,按照手册接线即可,位移传感器不熟,没弄过,程序方面没有具体工艺没法提供建议,麻烦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