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52调速器

楼主(2016-07-26):
US—52调速器改变电机运行方向,通常采用一下的方法:

1)选择COM和CW短接,则电机正转。

 2)选择COM和CCW短接,则电机反转。

COM、CW端的电压等级?是否为0V??

那么能否采用一下的方法??

电机正转:如果COM、CW不直接短接,而是通过COM、CW端同时接0V,是否可行。

网友A:
你把调速器拆开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知道了

网友B:
电压等级是220VAC的,里面的换相,CW和CCW,就是电容的两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