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该如何识别

楼主(2016-07-26):
  在采购瓷片电容的时候,需要注重的不仅仅是品牌,更要注重是否与实际需求的参数相符合。不同参数所需要使用的电容是不同的,必须要保障参数与实际需求相符合,才能确保性能的发挥。而对于参数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耐压值,准确识别耐压值才能选择到可靠的电容。那么瓷片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该如何识别呢?

  瓷片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呢?这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电容的标识方法。首先最常用的就是直标法,也就是说,如果数字是0.001,那它代表的是0.001uF=1nF,如果是10n,那么就是10nF,同样100p就是100pF。 当然,还有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采用的是1~4位数字表示,容量单位为pF,如350为350pF,3为3pF,0.5为0.5pF 。

  其次还有色码表示法。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 颜色意义:黑=0、棕=1、红==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瓷片电容器有高压瓷片和普通瓷片电容器,普通瓷片电容器耐压过去标准是50V,高压瓷片电容器有几百伏的,有几千伏的,一般在容值下面标出XXKV。1J代表 6.3×10=63V ;2F代表 3.15×100=315V;3A代表 1.0×1000=1000V;1K代表 8.0×10=80V。数字最大为4,如4Z代表90000V。
电容器耐压的标注也有两种常见方法,一种是把耐压值直接印在电容器上,另一种是采用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组合而成。

  通过以上的标识方法大家是否知道瓷片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了?其实只要能够准确的掌握相关的标识,就可以轻松的根据其标识来判断耐压值是多少。不同的表示方法代表的意思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不可忽略的基础常识。

  转载文章请注明来源:易容网(www.mlcc1.com),电容_电阻_电感被动元器件查询、采购、供应链服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