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103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6-07-26):
  瓷片电容是电容领域中需求量较大的电容之一。为了能够满足不同需求,因此这类电容分为很多容量不同或者是参数不同的电容类型。而采购之前必须要了解不同标识代表的意思是什么,这样才便于在采购的时候可以根据标识来选择符合实际的参数电容。那么瓷片电容103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需要了解的就电容的容量标识的几种方法。第一就是直接标识,如其电解电容,容量47uf,电容耐压25v。其次则是使用单位nf:如涤纶电容,标称4n7,即4.7nf,转换为pf即为4700pf。还有的例如:10n,即0.01uf;33n,即0.033uf。后面的63是指电容耐压63v。

  此外还有就是数学计数法。如瓷片电容,标值103,容量就是:10X1000pf=0.01uf.如果标值473,即为47X1000pf=0.047uf。(后面的4、3,都表示10的多少次方)。又如:332=33X100pf=3300pf。电容的使用,都应该在指定的耐压下工作。现在的好多质量不高的产品,就因为使用了耐压不足的电容而引起故障(常见电容爆裂)。

  瓷片电容103代表的意思就是其容量大小为10X1000pf=0.01uf。其实这样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数字表示法,采用三位数字进行表示。而前两位是属于有效数字,后面一位则是倍率。

  了解了瓷片电容标识的常用方法,就可以准确的了解瓷片电容103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毕竟对于不同设备来说,需要的容量大小是不同的,因此一定要能够根据其实际的需求来选择适合的容量大小,确保能够满足需求。

网友A:
普及知识。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支持

引用 网友A:
普及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