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24MT连接不上昆仑通态kx系列触摸屏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7-26):
有一台三菱FX1N 24MT PLC 和昆仑通态 kx系列触摸屏   自己去网上买了一根连接线     可是现在连接不上  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触摸屏与PLC连接用编程口可以吗    还有触摸屏与PLC具体需要设置那些参数啊

网友A:
可以的,触摸屏软件先要设置通用串口父设备,三菱PLC与触摸屏的通信要在父设备下才能通讯,具体查看触摸屏手册,后者网络上的教程

网友B:
先检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你自己买了一个线,这种线好像都需要触摸屏厂家提供的 !

网友D:
触摸屏软件在设置串口的时候要设置对了才能通信,应该是不能通信导致的

网友E: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帮您!QQ149034219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F:
直接使用三菱FX-plc的那根编程线就行。

网友G:
才看到 问题解决了么楼主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
不错啊,果断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