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中的防爆电气设备和防爆电气线路

楼主(2016-07-26):
按照使用环境,防爆电气设备分为两类:Ⅰ类为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Ⅱ类为工厂用电气设备。

    按防爆结构类型,防爆电气设备分为以下类型(括弧内字母为该类型标志字母)。

    隔爆型(d)-具有能承受内部的爆炸性混合物爆炸而不致损坏外壳,而且不致使内部爆炸通过外壳任何结合面或结构孔洞引起外部爆炸性混合物爆炸的电气设备。隔爆型电气设备的外壳用钢板、铸铁、铝合金、灰铸铁等材料制成。

    增安型(e)-在正常时不产生火花、电弧或高温的设备上采取措施以提高安全程度的电气设备(不正常时,有引燃的可能)。

    充油型(0)-将可能产生电火花、电弧或危险温度的带电零部件浸在绝缘油中,使之不能点燃油面上方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充砂型(q)-将细粒物料充入设备外壳内,令壳内出现的电弧、火焰、壳壁温度或粒料表面温度不能点燃壳外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

    本质安全型(iaib)-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产生的火花或热效应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分为ia级和ib级,分别解释如下。

    ia-在正常工作、发生一个故障及发生两个故障时不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主要用于0区。

    ib-正常工作及发生一个故障时不能点燃爆炸性混合物的电气设备,主要用于1区。

    正压型(p) -向外壳内充入带正压的清洁空气、惰性气体或连续通人清洁空气,以阻止爆炸性混合物进入外壳内的电气设备,按充气结构分为通风、充气、气密等三种型式。保护气体可以是空气、氮气或其他非可燃气体。这种设备应有联锁装置,保证运行前先通风、充气。运行前通风、充气的总量最少不得小于设备气体容积的5倍。

    无火花型(n) -在防止产生危险温度、外壳防护、防冲击、防机械火花、防电缆事故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防止火花、电弧或危险温度的产生来提高安全程度的电气设备。

    特殊型(s)-上述各种类型以外的或由上述两种以上型式组合成的电气设备。

    防爆标志表示法为:防爆结构型式+类别+级别+组别。

    例如:dBT3表示Ⅱ类BT3组的隔爆型电气设备;iaAT5表示Ⅱ类AT5组的ia级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

    如有一种以上复合防爆型式,应先标出主体防爆型式,然后标出其他防爆型式。如epBT4表示主体为增安型,并有正压型部件的防爆型电气设备。

    爆炸危险环境中电气设备的选用一般原则如下。

    ①应根据电气设备使用环境的等级、电气设备的种类和使用条件选择电气设备。

    ②用的防爆电气设备的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该环境内爆炸性混合物组别和级别。当存在两种以上的爆炸性物质时,应按混合后的爆炸性混合物的级别和组别选用。如无据可查又不可能进行试验时,可按危险程度较高的级别和组别选用。

    ③爆炸危险环境内的电气设备必须是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并有国家检验部门防爆合格证的产品。

    在爆炸危险环境中,电气线路安装位置、敷设方式、导体材料、连接方法等的选择均应根据环境的危险等级进行。

    在选择电气线路的敷设位置时,应当考虑在爆炸危险性较小或距离释放源较远的位置敷设电气线路。电气线路宜沿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的外墙敷设。

    当电气线路沿输送易燃气体或易燃液体的管道支撑物敷设时,应尽量沿危险程度较低的管道一侧敷设。当易燃气体或易燃液体或蒸气比空气重时,电气线路应在管道上方;当易燃气体或蒸气比空气轻时,电气线路应在管道下方。

    电气线路应避开可能受到机械损伤、振动、污染、腐蚀及受热的地方;否则,应采取防护措施。

    10kV及其以下的架空线路不得跨越爆炸危险环境;当架空线路与爆炸危险环境邻近时,其间距离不得小于杆塔高度的1.5倍。

    爆炸危险环境中,电气线路主要有防爆钢管配线和电缆配线。

    固定敷设的电缆应采取铠装电缆。固定敷设的照明、通讯、信号和控制电缆可采用铠装电缆和塑料护套电缆。非固定敷设的电缆应采用非燃性橡胶护套电缆。

    敷设电气线路的沟道以及保护管、电缆或钢管在穿过爆炸危险环境等级不同的区域之间的隔墙或楼板时,应用非燃性材料严密堵塞。

    电缆配线的保护管管口与电缆之间,应使用密封胶泥密封。在两级区域交界处的电缆沟内应采取充砂、填阻火材料或加设防火隔墙。

    由于铝导体的机械强度差,易于折断,且连接技术难以保证,铝芯导线和铝芯电缆的安全性能较差,在有爆炸危险环境下应优先采用铜线;在有剧烈振动处应选用多股铜芯软线或多股铜芯电缆;煤矿井危险环境下不得采用铝芯电力电缆。

    爆炸危险环境宜采用耐热、阻燃、耐腐蚀绝缘的电线或电缆,不宜采用油浸纸绝缘电缆。在爆炸危险环境中,低压电力、照明线路所用电线和电缆的额定电压不得低于工作电压,并不得低于500V。工作零线应与相线有同样的绝缘能力,并应在同一护套内。

    1区和2区的电气线路不允许有中间接头。但若电气线路的连接是在与该危险环境相适应的防护类型的接线盒或接头盒附近的内部,则不属于此种情况。1区宜采用隔爆型接线盒,2区可采用增安型接线盒。

    粉尘、纤维爆炸危险环境电气线路的技术要求与相应等级的气体、蒸气爆炸危险环境电气线路的技术要求基本一致,即10区、11区的电气线路可分别按1区、2区考虑。

    火灾危险环境的电气线路应避开可燃物。10kV及其以下的架空线路不得跨越爆炸危险环境,邻近时其间距离不得小于杆塔高度的1.5倍。

网友A:
强大的防爆电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