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挖机“降温”?

楼主(2016-07-26):
在工程机械施工作业中,发动机的油温高或者水温高是常见的现象。那么,当遇到发动机的油温和水温同时过高时,应当如何处置?机惠365觉得,要想治好挖机“发烧”的问题,首先要找到挖机“得病”的原因:

一、水温高:

水箱的作用是散热,原理是要通过发动机风扇将热力不断导出。

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水温高的常见问题:

1、节温器卡死,打不开了,这时水只能走小循环,不通过散热器了。

2、水箱里面脏了,水不流畅,这可以用测温枪检测水箱上下的温度,堵了下面温度会很低。

3、扇转速不够,离合器故障。

4、散热器周边的胶条坏损或没有,这时会产生涡流,热风被循环,不能达到冷却效果。

5、对于第五点,大家容易忽略,就是会不会误报警,传感器坏了,这也有可能的,电脑是很木的,只看数据不看实情。

二、油温高:

油温高和水温高问题相似,也有大小循环,只是不是通过节温器,他有个回油单向阀,如果这个阀卡了,油温会高,其他的和水温一样。

当然,大挖机是靠风扇泵驱动风扇马达调整转速,还有一个溢流装置,一般油温高,检查这几个地方都可以解决。

所以在发动机的油温和水温同时过高的情况下,如果油、水数量足够或欠缺不多,应先降油温、后降水温,其中的原因绝对不是油比水贵。看了下面的内容你就知道了:

1、油温过高直接危害发动机-可能造成高额的维修费用

所谓发动机的温度过高,是指发动机的油温、水温超过90℃。

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在温度提升后容易照成发动机间隙缩小,形成严重磨损或“拉缸”。

当过度磨损产热量超过散热量时,轴瓦温度就会上升,局部温度达到铅的熔点,轴瓦中的铅和铜就会熔化、,最终导致曲轴与轴承严重烧蚀或产生“瓦抱轴”,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当油和水的温度同时过高时,应当先降油温。

2、降油温可减缓水温升高的速度

水箱存在的作用,就是降低发动机的油温。降油温通常采用“降负荷,低转速”的方法。这时,冷却液虽然在高温零件处热交换的时间长,但水流速度减缓了,延长了散热时间。

同时,又由于负荷减少、转速降低,各运动机件摩擦产生的热量也相应减少。

所以,降油温不但可以减少发动机产生的热量,而且,可以间接地减少冷却液吸收的热量,从而也可以减缓水温升高的速度。

3、油温是影响油压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发动机油温过高时,不但使耗油量增加(渗漏、蒸发、燃烧),而且影响机油质量,使发动机各机件摩擦表面的油膜不易形成和保持,造成主油道油压不能建立,从而加剧机件磨损。

而水温对油压的影响必须通过油温才能实现。所以,具有一定的间接性,需要一定的时间。

4、先降水温对发动机主轴油道油压的建立影响极大

众所周知,降水温一般是采取“降负荷,高转速”的方法。当转速过高时,就会增大活塞连轩组的惯性力和离心力,使曲轴轴承的负荷加大。

同时,轴颈与轴瓦的相对摩擦速度也会增大,使单位时间内产生的热量增加,机油泵油量下降,大量的机油从主油道内被甩出,从而导致各机件摩擦表面因无足够的润滑油而加剧磨损,油温会进一步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