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交流变压器电流

楼主(2016-07-26):
如图所示,因为我要连三个步进的驱动器,每个电流为7A左右,不知道这个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为多少,可不可以接三个,还有想问一下变压器的输入入电流跟入电流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
容量500VA,除以对应电压,大体电流就知道了。负载量也可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500VA,除以对应电压,大体电流就知道了。负载量...

如果我用80V驱动三个伺服电机,每个电机是6A,也就是负载量为 480W 乘上3=1440W,而输入端的电流为1440作以220吗

网友B:
而且步进驱动器是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这个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步进驱动器是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这个要搞清楚

是交流的

网友C:
这个你只要电压等级符合驱动器、3台步进电机同步运行的话变压器总功率是3台步进电机功率和1.5倍,不同步的话功率相当即可

网友D:
这个变压器供一台80V  6A左右的步进电机还行,三台电机只好配3台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只要电压等级符合驱动器、3台步进电机同步运行的话...

想问一下变压器的输入电流是500除以220=2.5A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压器供一台80V  6A左右的步进电机还行,三台...

想问一下变压器的输入电流是500除以220=2.5A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只要电压等级符合驱动器、3台步进电机同步运行的话...

三台同步为什么是1.5倍啊?

网友D:
变压器的容量是500伏安,叫视在功率,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变压器额定电流约2.3A,不应该叫输入电流,因为这个电流与负载有关。

网友D:
更正:不要叫它两相变压器,它是单相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容量500VA,除以对应电压,大体电流就知道了。负载量... 内容的回复!如果我用80V驱动三个伺服电机,每个电机是6A,也就是负载量为 480W 乘上3=1440W,而输入端的电流为1440作以220吗

可以这样理解,500VA能带一只500W的白炽灯泡,而电机需无功功率,500VA变压器只能带一台低于500W的电机。

网友E:
500VA 输出电流也就最大5A。注意别超负荷运行

网友F:
容量500VA ,7A的电机,多少V的

网友G:
因为容量是500VA。

所以初级最大电流:I=Pe/U 500VA/220V=2.27A

次级如果使用110V的话最大电流:I=Pe/U 500VA/110V=4.54A

单独使用110V时,容量则为110Vx4.54A=500VA

单独使用80V时,容量则为80Vx4.54A=363VA

一次类推。如果同时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电压绕组时,其电流之和不能够大于4.54A。

以上供参考!

网友C:
步进电机很多都是5V--24V工作电源,此时驱动器输入AC80V但是输出功率最大30W--150W,此时该变压器勉强可以带3台运行,那个说只能带一台的自己考虑不要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VA 输出电流也就最大5A。注意别超负荷运行

如果按500W算,如果输出用80V,电流不是可以达到6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容量是500VA。所以初级最大电流:I=Pe/U ...

为什么110V和80V都是4.5A,电流不是功率除以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因为容量是500VA。所以初级...

次级电流不是那样算的,是生产厂家设计的,按设计电流选的导线,所以次级电流有次级线圈导线截面决定。

网友H:
次级电流有次级线圈导线截面决定。

网友I(2016-09-19):
你的变压器是有中间抽头的,不是每个电压等级的输出功率都一样,15楼的解析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J(2016-11-07):
李老师说的也有道理。

变压器也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容量500VA,除以对应电压,大体电流就知道了。负载量...

网友L(2016-12-31):
太给力的电源呀,好久没看见这样的电源了呀。

网友M(2017-09-09):
更正:不要叫它两相变压器,它是单相变压器

网友N(2019-02-27):
众为兴还生产变压器,,,,看到的都是三轴,到六轴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