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帮忙!急!!!

楼主(2016-07-26):
现在有一个FX3GA-60MT的plc和三个MR-J2S-40A的三菱伺服。以前一直用松下,现在弄了3个三菱伺服,接不好线和设置不好参数,特来论坛求教,希望用过的和懂的人来指教一下小弟,不胜感激!我这边只有220V的电压。最好能具体点告诉我接哪几个线和端口谢谢。最好是一个脉冲端口Y0和一个方向端口类似这样的。

网友A:
松下的用过,三菱的应该也不难,取你需要的信号,脉冲信号,方向信号,脉冲方向公共端,使能信号,报警及报警清除(根据需求),正反转极限(根据需求),以及电源正负即可,然后设置相应的参数,建议去三菱官网下载一

个手册看一下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7/682620_1.shtml

这个我刚开的帖子,里面有该伺服资料,楼主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用过,三菱的应该也不难,取你需要的信号,脉冲信号,方向信号,脉冲方向公共端,使能信号,报警及报警清除(根据需求),正反转极限(根据需求),以及电源正负即可,然后设置相应的参数,建议去三菱官网下载一个手册看一下

安手册接了,一直报警,AL  E6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