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与传感器做通用串行通信

楼主(2016-07-26):
松下fpx用通用串行通讯,采用asc码发指令给传感器,传感器接到指令后会把测到的数据以asc码发回给plc,现在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形式是符号加数加小数点加数+123.456,现在我先把指令转换成asc码,用f159发asc码给传感器,仿真的时候感觉存放asc码的数据和我的指令对不上,后面几个寄存器多了一个相同的数据。还有就是传感器哪边把测到的数据转换成asc码顺序翻译过来也是+123.456么,然后plc收到的asc码怎么转回数据,松下plc没有直接转换浮点数啊,只有转换2进制数,那小数点怎么办,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B(2016-12-06):
出现类似问题,可以一起加Q252558513探讨下!!

网友C(2017-05-05):
h'g'g'g'g'g'g'g'g'g'g'g'g'g'g

网友D(2017-06-30):
都是牛逼啊,得跟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E(2018-06-08):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分享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我之前也是跟一个激光测温的做通讯,接收到的数据用数学方法转化为数值的,之前我也发过贴问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