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台达DOP-B07E415恢复出厂设置啊?

楼主(2016-07-26):
小弟因好奇不小心设置了人机的识别码,是不是不好消除了啊 要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工具菜单下->回复出厂值。另外,以前把电池扣下来,放一阵子好像也可以回复出厂

网友B:
后盖扣开,长按滴一声,进入系统目录,再进入第一个选项,再选择格式化就行了,格式化密码默认的12345678,如果不行,QQ2648966512给你说

东元电机 电话:400-6227-598

网友:
我轻轻地来的,正如我轻轻地走,挥一挥匕首,不留下一个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