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如何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7-26):
本人新手一枚,今日想帮朋友改装下设备,利用海为PLC控制伺服电机进行微米级位置控制,但以前没用实践过,想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控制伺服分为两部分,就是硬件接线和程序设计。

首先,说一下硬件接线。如下图所示某品牌的步进(伺服接线类似)

一般的PUL+、DIR+、VDC端子接电源正级。

GND以及PLC输出公共端C0(或者C4或者C8等)接电源的负级,具体看你选择哪路高速脉冲了。

电源一般都是24V开关电源。

接下来,举高速脉冲输出通道0来说,占用Y0、Y1:

PUL- 脉冲接PLC的Y0

DIR- 方向接PLC的Y1

基本上步进或者伺服都采用脉冲+方向方式。

另外PUL-、DIR- 与Y0 Y1之间是否需要串电阻,串1K还是2K,建议楼主可以问下伺服厂家。

以上,硬件接线就解决了,接下来我们看下程序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A:
程序设计:

控制伺服,选择T H N三个系列的任意一个晶体管输出的主机即可。最简单的T系列也有2路200K高速脉冲输出,并且支持绝对地址、相对地址、反向间隙补偿、原点回归,设置电气原点等等。

前面说了,我们选择通道0,并且是脉冲加方向的模式,假设我们选择主机T16S2T

点击菜单栏-查看-硬件配置,配置下高速脉冲输出方式:PLS0脉冲+方向

然后编写程序如下:

这样,程序下载到PLC里,启动M0为ON,此时PLSY无限发脉冲模式,V1000的值为正则伺服正传,V1000的值为负数,则伺服反转。通过PLSY指令就可以对伺服进行实时调速了。

如果要进行定位控制,那么就可以对PuIN进行设置相应的脉冲数。那么伺服就会走设定的距离后停下。

如果伺服还需要进行加减速功能,那么就用PLSR指令。

下图是编程软件自带的PLSR正反转示例程序:

以上,海为PLC做伺服控制个人心得,写得不好,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设计:控制伺服,选择T H N三个系列的任意一个晶...

谢谢指点!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受教了

引用 网友B:
程序设计:控制伺服,选择T H N三个系列的任意一个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