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电磁阀控制端用正极还是负极

楼主(2016-07-27):
各位大神们谁能告诉我24VDC电磁阀控制端用正极还是负极,为什么要这样。同样24VDC继电器控制端最好选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控制电磁阀动作的驱动电路是源极的还是漏极的。

网友B:
一般漏极的话,红线接24V,黑线接信号

网友C:
一般控制正极比较好!!!!!

网友D:
漏极作为共用极,不带电。起到保护作用,延长电磁阀寿命。控制端用24VDC,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