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1245Lvb编程出现noavailabledeviceinsystem

楼主(2016-07-27):
r重装了32位windows7系统和研华驱动后,原来的程序在获取设备的时候就出现了no available device in system,原来测试过好用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好,装了新驱动后,请用研华随驱动提供的测试工具软件common motion utility进行测试,不要用“原来的”程序。

      如:

1、  测试工具软件也不行,说明驱动重装有问题,建议考虑重装驱动;

2、  测试工具软件可以,说明驱动没问题,再参考研华安装目录下释放的例子程序。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欢迎拨打800-810-0345~

网友B:
你如果用的虚拟卡驱动,有可能因为平台32,64的原因找不到运动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