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报警现象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7-27):
当用户使用电磁流量计时,偶尔会出现报警现象,对方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是不是流量计哪里出现故障了?其实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电磁流量计的报警现象往往有以下三大误区:

    误区一:电磁流量计励磁报警和系统报警是电磁流量计坏了? 系统报警:SYS——系统励磁报警,也作励磁报警 其实励磁报警和系统报警是一回事,有时候也叫做系统励磁报警,属于智能电磁流量计智能检测出来的励磁信号的报警,当客户遇到这样的情况,多数是因为管道振动过大,或者在使用过程中接线盒子进水受潮导致励磁线圈开路所致。 电磁流量计系统报警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用户可以拿万用表检测励磁线路的通断来判断,具体端子为EXT+EXT—这两个端子,测量是否有阻值,通过判断阻值大小来确定励磁线路断开的原因。具体判断标准:励磁线圈阻值不会超过200Ω。还有一种情况属于电池供电型电磁流量计,它的励磁报警是在检测励磁线圈的阻值,虽然会出现励磁报警,但是不会影响测量结果,用户可以通过设置励磁方式解决此类现象。

     误区二: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是电磁流量计出现故障? 空管报警:FGP——流体空管报警 智能电磁流量计一般都具有空管检测功能,且无需附加电极。当用户在选择空管报警时,当管道中的流体低于测量电极时,智能电磁流量计就能检测出一个空管状态,在检测出空管状态的时候,仪表的模拟输出、数字输出信号都为0,同时仪表流量显示也是0。 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的意义在于,客户可以实时的知道测量管道内介质的流动状态,甚至空管满管状态,尤其适用于那些不透明的管段,对于用户来判断管道内的流体最为方便快捷,体现了智能流量计的人性化和智能化设计。所以说,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并不是电磁流量计出现故障,而是如实地反映测量管道内的流体情况。当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禁止此项设置。

    误区三:电磁流量计流量上限报警和流量下限报警是电磁流量计超量程了? FQH——流量上限报警 FQL——流量下限报警 流量上、下限报警是按照流量计的量程百分比来计算的,该参数是反映用户在特定流量范围是否超出设定范围的具体体现,并不能说明电磁流量计超出了测量量程,只能算是电磁流量计设置的量程的百分比,这里强调设置是因为电磁流量计的量程是可以设置的,有时候是为了提高电磁流量计输出信号的分辨率,所以对于电磁流量计的上、下限报警现象,用户可以根据测量实际需要进行设置即可,如果觉得没有必要,也可以选择关闭,主要用于客户特定流量的一个提示。具体解决办法如下: 上、下限报警提示出输出电流和输出频率或脉冲都超限。将流量量程改大和改小后,撤销上、下限报警。

    四川惠科达仪表,国内高端流量计品牌,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先,以质量为重,让客户用的放心。客户对四川惠科达的肯定,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努力研发新技术,改进产品性能,采用质量上乘的材料,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确保出产检测合格率100%。成丰仪表,只做精品,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动力。